请问struct怎么不定义为xdata

楼主(2010-07-19):
在keil中请问struct怎么不定义为xdata
struct{
           uchar x;
           uchar y;
          }s1;
这个可以通过编译
struct{
           uchar xdata x;
           uchar xdata y;
          }s1;
这个就不能,想问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1在idata里,x,y还能在xdata里?!

楼主:
谢谢发哥。
struct{
           uchar  x;
           uchar  y;
          }xdata s1;
这么改写就好了!呵呵

网友B:
道理很简单,这个是类型定义,它不是实例,不是说你这个数据存在什么地方.
不能使用XDATA,是因为,你的数据是相对于分配给你的内存的偏移位置而言的.
是这个意思的.
而XDATA,是告诉别人,你的数据是存放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B:
有需要,可以加我的QQ: 94440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