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耳塞线转接音频线问题

楼主(2010-07-19):
制作目的:把电脑上的歌曲通过耳塞线接到老式音响上
手头材料:一根3.5mm耳塞(这个貌似必须的),一根音频线(DVD连接电视或音响的那种有红色白色的)
当前问题:我把耳塞线剪断拉出内芯是两根不同颜色漆包线,红金两色,把音频线剪断,懵了,里面是类似同心圆的两层,里面另一根塑料导线的周围均匀包着N跟漆包线,再是最外面的一层绝缘层。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野蛮的把耳塞线里的两根漆包线与音频线里的导线及其周围的漆包线分别接起来。
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
在线等……

楼主:
可怜啊,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呢,难道都是单打独斗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3.5mm耳机插头就是三根线,地、左、右而已。至于每根线多少股,那都是随便。看你的描述,好像耳机线也不咋的。

网友B:
直接买一根3。5转莲花的连接线不久OK了。

网友C:
有卖的,很多种,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D:
两根不同颜色漆包线-----------你这耳机是一块钱的吧.....

俺的耳机十多根铜丝拧在一起

网友E:
自制的话,去买3.5mm双芯插头、莲花插头(如果你的音响是采用莲花座的话)、适当长度的单芯屏蔽线(就是你见到的同心圆的那种,用AV线当然可以,长度够就行),用屏蔽线是为了防止感应噪声,接线方法很简单:左右声道的芯线分别接3.5mm插头的两个芯接点,屏蔽层接地接点,3.5mm插头的两个短金属接点是芯接点,长的金属接点是地接点,莲花插头则是针为芯接点,瓣为地接点。

网友E:
补充:楼主所言“周围均匀包着N跟漆包线”就是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