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精度表示的几位半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0-07-19):
仪表的精度一般是用几位几位表示的。、

比如4位半,怎么理解呢?

有没仪器设计方面很经典的书呢?

或者,我想学仪器硬件,看哪些书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四位半1.9999,19.999,199.99,1999.9这是表头的量程,至于精度就是最后一位表示的单位了,比如199.99mv,精度即使0.01mv

网友B:
如3位半表,最大显示为1999,能显示0-9的数字为全位,即个、十、百为全位。千位最大显示为1,但档位上的理论值(如电压档)依次为200mv、2v、20v、200v等,按理最大显示应为2000,而实际的最大显示为1999,即千位的最大显示为1,不是2,将千位的理论值2作为分母,实际的最大显示值1作为分子,那么这一位就是1/2位,俗称半位。

网友:
几位数好理解,关键是怎么理解那个半位.俗称的半位其实是1/2位,而1/2位是何意思呢?
确切地说,意思是可以显示两个数,最大的是"1",另一个呢?当然就是"0".
类似的还有3/4位,可以显示"0,1,2,3".虽然少见,但也还是有这样的数字表的.

网友B:
3为半的数表最大显示为1999,千位数最大显示为1,小于1的时候被消隐,而不显示0。3又3/4位的数表最大显示为3999,千位数最大显示为3,理论值为4,所以这一位为3/4位,加上前面3个全位,称作3又3/4位。这一类的表均为自动量程。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耐心解释,总算明白了。

网友C(2011-12-09):
原来也是迷糊,这会清楚了!!

网友D:
四位半199.99mV,那个末位的0.01mV不是精度,而是分辨。

以前老的国产表还真有4位的,但这样的表测试10V信号时,略小于10V显示比如9.998,分辨1mV,这样的还很好,但略高于10V时只能显示10.00或10.01,分辨差了10倍,很别扭。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