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5.0项目中能改Device型号吗?

楼主(2010-07-19):
PD4.4中可以克隆,挺好,PD5.0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A:
5.0也可以克隆呢

网友B:
to唐人街:你可以现在,4.4上clone 然后再用5.0 打开

楼主:
2楼: 5.0也可以克隆呢

怎么克隆啊?你试过没有?
3楼: 你可以现在,4.4上clone 然后再用5.0 打开

如果4.4能找到器件,就不用5.0啦!

网友A:
To clone an existing project:
From the File menu, select New Project. You can only clone a Chip-level project. Select Chip-level.

Select a name and location for your new project and click OK.

In the Clone project box click Browse and find the .CMX or .SOC file of the project you want to clone.

Choose whether you want to choose a new base device or not. If you do, select View Catalog to select a new device and Click OK.

If you choose to use the same target device, select Use the same target device radio button and click OK.

网友A:
我是从PSoC Desinger5.0 -> help->help topic->搜出来的 :-)

网友C:
克隆什么意思,复制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假如你用cy8c27443做了一个项目,后来你又想用cy8c29466实现,就clone可以了,不用再一步步重新实现(型号仅仅是举例)

网友B:
,我刚实践过...........designer 5.0,似乎不能按照jxing的方式 clone . jxing有没有时间操作过呢......

网友A:
实践了, 我用的PD5.1, 你按照我说的那个步骤哪一步有问题?

网友A:
看我抓得图

网友E:
在psoc创建的工程文件中,有一个PSoCConfig.xml文件,打开文件,在第三行和第五行有两个设备型号,更更改为你想用的设备型号即可。如图所示,修改方框中的设备型号即可。不过有一个问题,修改完型号之后,打开工程,有一些模块可能丢失,需要自己补充。

网友D:
jxin大好人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