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全局变量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1,使用MICROLIB时,全局变量没有初始化;2,不使用MICROLIB时,如果不重定义_sys_exit()可以看到全局变量被正确初始化了,但在BKPT处停止
3,不使用MICROLIB时,重定义_sys_exit(),变量又没初始化

MDK咋这难用呢,问题出在哪?

楼主:
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怪事。。。
现在把项目移植到IAR上正常了。

网友A:
还是看提示什么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楼主:
没有任何提示啊,就是全局变量赋初值在MDK中没有做,结果APP中就出错了。应该是进入C main函数之前的low level init没有做好,估计跟runtime library有关。

网友B(2012-11-02):
你好,前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吗?求回复。
QQ:471268548

网友C:
修改keil\startup\Retarget.c内的函数为
void _ttywrch(int ch) {
  //sendchar (ch);
},不使用微库,即可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