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8编译器编译关于位域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struct bs
       {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 b;
  b=0;
编译为什么提示出错?

网友A(2010-08-24):
我在avr里遇到这个问题
好像是位域定义以后就不能再按字节来操作了 ,只能b.b0;b.b1……这样操作

网友B:
b=0,不符合C语言的基本语法,与MCC18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