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的读取

楼主(2010-07-19):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请问这一步是什么?怎么理解??我在DATASHEET上没看到
return(t);

楼主:
这一步是四舍五入?

网友A(2011-03-26):
:D*10后是数据好显示,+0.5手册上是跳变0.5

网友B:
遇到过是四舍五入 但不算太明白

网友C:
tt是float类型,t是int类型,如果想想,如果t=tt+0.5;tt<=0.4以下,那么t=0,如果tt>=0.5以上,t=1;所以是不是四舍五入呢?

网友C:
float类型的数赋值给int时,只保留整数部分的!

网友D(2011-07-21):
可以通过实例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