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_CH1做输出比较怎么配置

楼主(2010-07-19):
TIM1_CH1做输出比较怎么配置?怎么用V3.2.0中OCToggle直接修改的例程不行呢?
TIM2_CH1修改的就可以?

楼主:
补充:
  中断用的TIM1_CC_IRQn

楼主:
香版没看到吗?
自己顶

网友A:
我早看到了,信息太少,等你不断地补充信息。

楼主:
信息还少吗?
就这些信息还不嫩反应问题吗?

网友A:
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改对了?

楼主:
完全按照例程里面的改,怎么会错?
不用TIM1_CH1用TIM2_CH1,就对了
TIM1时钟,CH1引脚,中断都配置正确的

楼主:
有时间你们可以试着修改一下,TIM1_CH1,CH2,CH3都有问题

网友A:
嗬嗬,你说不会错就不会错了?

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不把你修改的结果贴出来,让大家评判一下?

楼主:
系统时钟为72M,芯片为STM32F105RCT6
__IO uint16_t CCR1_Val = 1000;
配置部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Disableh和Enable都试过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1, ENABLE);
  // TIM IT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部分: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capture = 0;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1);
//   TIM_SetCompare1(TIM1, capture + CCR1_Val );
    TIM_SetCompare1(TIM1, CCR1_Val );

  }
}
程序大致是这个样子了,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如果我把上面TIM1_CH1相关部分改为TIM2_CH1,程序就能正确输出波形!!

网友A:
GPIOA时钟?TIM1时钟?

楼主:
时钟方面都是OK的

网友A:
你太不幸了,:$

楼主:
?????
什么太不幸了?

楼主:
香版,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怎么回事。你的帖子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帖子,一查是你一年多以前发的,也是关于TIM1_CH1。

你搞了这么长时间,还在这里打转,感到太不幸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0539

网友B:
有点恶搞啊,
难道搁浅的项目又提出来了?

楼主:
我不记得发过关于TIM1_CH1的帖子哦
还有,上面的程序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C:
两个贴提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嘛,虽然都是关于定时器的

楼主:
香版,你到是说说上面程序配置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做过,也不会看程序。

楼主:
香版,你能不能让你们这边的工程师验证一下TIM1_CH1做输出比较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D:
香版没用过输出比较功能,不太可能吧,我看了下,找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LS,
你方便不方面测试一下TIM1_CH1的输出比较?然后给我个答案!!!

网友E:
同是天涯沦落人!
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成PWM输出方波,也没戏。
但是换到T1M4的通道,就没问题。
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F:
看库看的眼晕。。刹车寄存器TIM1_BKR有没有设置输出?除了这个实在想不到其它的了

网友F:
回26楼的疑问:
答:我觉得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配置基本一致,如果TIM4可以但是TIM1不可以,极有可能就是高级定时器特有的刹车寄存器中的主输出使能位MOE没有置位!期待楼主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