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 10 仿真RC桥式正弦波振荡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19):
小弟最近在仿真一个正弦波发生电路,用的RC桥式正弦波振荡器电路,如下:

用示波器观察后发现频率为726kHz,但按照理论计算为f=1/(2*3.14*R*C)=796K(R=R1=R3,C=C1=C2)左右,误差有9%,这样的结果正常吗?还是说我的运放(OP37)选的有问题?

本意是产生200K到1MHz左右的正弦波(最后肯定是一个固定的频率,因此,RC参数的选择最后再定)。运放产生的正弦波可能无法避免失真问题,而且用的器件比较多。若用直接数字合成,即用一个芯片,如:AD9833直接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产生所需频率的正弦波是否比较合适,当然成本也高。
能否为小弟解答一下,如下几个问题,谢谢!
1.仿真的误差是否是正常的;
2.运放是否选择的正确,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为了尽量避免失真应当选择什么型号的运放(f=200KHz到1MHz);
3.若用运放产生正弦波,在f=200KHz到1MHz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电路较优。
望各位能不吝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