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 10 仿真RC桥式正弦波振荡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19):
小弟最近在仿真一个正弦波发生电路,用的RC桥式正弦波振荡器电路,如下:

用示波器观察后发现频率为726kHz,但按照理论计算为f=1/(2*3.14*R*C)
=796K(R=R1=R3,C=C1=C2)左右,误差有9%,这样的结果正常吗?还是说我的运放(OP37)选的有问
题?

本意是产生200K到1MHz左右的正弦波(最后肯定是一个固定的频率,因此,RC
参数的选择最后再定)。运放产生的正弦波可能无法避免失真问题,而且用的
器件比较多。若用直接数字合成,即用一个芯片,如:AD9833直接通过单片机
来控制产生所需频率的正弦波是否比较合适,当然成本也高。
能否为小弟解答一下,如下几个问题,谢谢!
1.仿真的误差是否是正常的;
2.运放是否选择的正确,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为了尽量避免失真应当选择什
么型号的运放(f=200KHz到1MHz);
3.若用运放产生正弦波,在f=200KHz到1MHz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电路较优。
望各位能不吝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仿真本身不会有“误差”,但和实际电路相比误差很可能是明显的,原因在于仿真元件的特性通常比较理想化,而实际元件不但存在分布参数还有离散性、温漂等等,这就决定了常规仿真的作用是有限的,具有真正像真性的仿真软件非常昂贵,且操作麻烦,和普通仿真软件的区别主要就在库文件上。学习原理可以用仿真软件,部份实验也可用仿真软件代替,做设计的前期验证也可一定程度的使用仿真软件,但这些都代替不了实物动手,仿真最多只能解决初级问题。
产生正弦波用文氏电桥电路即可,教科书上、网上都有很多实例,采用运放搭建时要看运放的频率参数是否可以满足且要留取适当余量。另外还可以用单片波形发生器来做,需要大范围调整输出频率和波形时,单片波形发生器更方便。对波形品质要求不高且频率也不高时还可以用MCU通过PWM或DA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看来还是得搭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