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扔出去了,求帮助.

楼主(2010-07-19):
最近公司受到一家有合作的培训机构邀请,去个培训班做讲师 .
题目是<<电子设计基础>>.不幸被领导选中,想了大半天了,实在不知道讲些什么!!
求大家给些提示.
   从哪里讲起都不知道,二极管;与非门?
    受训的人可能是一些高职的老师

网友A:
黑板上写个大大的“干”字,然后转身就走。

网友B:
既然受训的是高职的教师,当然不能从最基础的讲起了。我认为楼主可以讲一些你在公司做的项目中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典型的电路,编程之类的吧!

网友C:
先讲基础电路理论包括必要的公式,然后讲常用元件的应用方法和小系统的原理及应用,最后结合实际虚拟一个和数个设计课题,最后总结常规开发流程并再介绍一些必要的信息收集、挖掘方法,具体知识点的涉及面和深度根据培训时间、学生已有的基础和希望达到的培训目标综合决定,期间除讲授外,多答疑,要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动态调整。这是一般教学原则。

网友D:
一上去就布置个项目,让他们去搞,他们肯定搞不定啦,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演示给他们看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E:
模电数电你都不好意思讲,直接讲微波电子学和电磁场与波之类的

楼主:
感谢春阳版主及各位的细致介绍,时间不多开始整理课件了。
谢谢各位。

网友F:
我觉得讲解应该和解剖人体一样,先整体,后分解成一块一块的!~~

网友G:
培训这类人写一个‘干’字是不行的。

如下则就OK了:免学免考直接发证!

网友H:
10楼说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