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把936焊台改成数显数控的,求一个936烙铁芯的资料

楼主(2010-07-19):
粗测传感器电阻小于2欧,有正负之分,难道是热电偶?

网友A:
烙铁里应该就是便宜的热电偶

楼主:
K型的?有资料吗?

网友A:
什么类型就不知道了,拆看看过,就大米粒那么大点,mV级信号,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B:
意义不大,焊台控制是较粗糙的东西,LZ用来炼摊,则另当别论

楼主:
1. 是来练摊. 2. 用来保持个性,都是936,俺这个是数显的,酷啊

网友C:
来看看电路图

网友D:
T老大家里有图书馆啊

楼主:
T叔,这个是热电阻的啊,我那个(936A)已经确认不是热电阻而是热电偶的,只是不知道是否是K型的
算了,这贴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