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0-07-19):
1、Dport←0xFEH; //Dport是驱动量
2、延时0.38 ms采第一次样品数据,以后隔40us采样一次,共采样3次, Dport←FFH;
3、对Rport采样3次,其中相同的2次样品数据作为本次采样数据;
4、将确定的采样数据串行发送;//*作为采集器时需要此步骤*//
5、DV左小循环;

上面是对一个红外线触摸屏进行采样?请问下,这个程序大概要怎么写啊?我刚接触C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混乱下,就用自然语言描述自己要干什么,然后画流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我采样的,是对应的管的位置,还是对应的点的位置?而且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赋值。。。

网友A:
这么贴近应用的情况,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