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7-19):
这一电路是数字电路中的反相器,输入端Ui通过下拉电阻R1接地,这样在没有高电平输入时,可以使输入端稳定地处于低电平状态,防止可能出现的高电平干扰使反相器误动作。如果没有下拉电阻R1,反相器输入端悬空,而输入端为高阻抗,外界的高电平干扰很容易从输入端加到反相器中,从而引起反相器输出向低电平翻转的误动作。在接入下拉电阻R1后,电源电压+5V时,下拉电阻R1一般取值在100—470欧姆,由于R1阻值很小,所以将输入端的各种高电平干扰短接到地,达到抗干扰的目的

我想知道我一直用电平无法理解,可不可以用电流来理解呢,比如说一个高电流它会选择走R1,而使后面恒低呢,希望有高手能,详细讲解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干扰源的输出阻抗一般都比较大,用分压的概念来理解就好理解了。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结贴给分,今天又搞懂一个问题:victory:

网友B:
用电平解释才合理,最基本的分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