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流控制继电器能做到吗?

楼主(2010-07-19):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当座机来电话时产生的铃流电去触发继电器开关。因为电话线待机时也有直流25V电的,如果直接接继电器,那继电器就工作了。我想用的是振铃电,这样我就可以在单位往家里打个电话,控制电灯或电脑的开启关闭了。
请各位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有现成的电路模块或电路图吗?

网友A:
这个想法不实际啊,没有密码验证那岂不是谁打个电话都可以控制了
振铃检测电路一般不会像你这样来,电容,三极管隔直后给电容充电达到门限去开启三极管,网上应该可以搜到,楼主可以去看看

楼主:
这个想法不实际啊,没有密码验证那岂不是谁打个电话都可以控制了
振铃检测电路一般不会像你这样来,电容,三极管隔直后给电容充电达到门限去开启三极管,网上应该可以搜到,楼主可以去看看 ...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考虑过,可以先接个小型程控交换机,其中一个分机线接到这上边,不知道分机号码是不能控制的

网友B:
电话挂机态时交换机准许输出的最大电流非常有限,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电流稍大就会被认为是摘机。铃流则是断续的,虽然可以带动某些小型继电器,但需要继电器带有自锁装置,能够在失电后维持触点闭合,楼主的思维方向不合适,引入小型交换机也没有什么性价比。正确的做法是靠外供电,利用来电显示或摘机后DTMF指令来实现,一片MCU、一片MT8870(如果用DTMF的话)和相应外围电路即可实现。

楼主:
电话挂机态时交换机准许输出的最大电流非常有限,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电流稍大就会被认为是摘机。铃流则是断续的,虽然可以带动某些小型继电器,但需要继电器带有自锁装置,能够在失电后维持触点闭合,楼主的思维方向 ...
引用 网友B:

程控交换机我已经有了,很便宜的,才50元左右。
另外我主要目的是想打电话远程启动电脑,电脑主板的开机插针,只要短路一下就可以启动了,所以继电器只需铃流来时点动一下即可,不用锁住

网友C:
你只是自己做着玩就按如下的方法把,咪头加三极管、继电器,有声音,咪头拾取信号,放大控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合上。至于继电器是点动或者常通,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样的话,分机号码是不是就可以设定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了啊?那么8870就不需要了,那么你只要一个振铃检测电路加上一个触发器就可以了啊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振铃是5S的周期,那么你要保证你的电容电阻充放电时间要大于这个,这样才能让触发器在一个电话里面不会重复触发

楼主:
你只是自己做着玩就按如下的方法把,咪头加三极管、继电器,有声音,咪头拾取信号,放大控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合上。至于继电器是点动或者常通,自己看着办吧 ...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不行,不能有声音,做个假设,分机1为正常座机,分机2我必须再搞个座机,因为有振铃声,咪头才能接到信号。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这样的话,分机号码是不是就可以设定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了啊?那么8870就不需要了,那么你只要一个振铃检测电路加上一个触发器就可以了啊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振铃是5S的周期,那么你要保证你的电容 ...
引用 网友A:

好人给个振铃检测电路图吧

网友A:
回去电脑里给你找找看以前做过,我公司电脑里没有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看应该还是比较多啊

网友D:
用振铃去控制是可行的,但也只是提供一个信号而不是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