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过程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串口问题:

3232的另一端接fpga,串口功能调试已经完成。
今天新买了一条串口线,调试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板子断电后,灯灭,然后又慢慢的亮起来,测了一下电压,是1.9v左右(板子上电正常时为3.3v),把串口线拔掉后,灯马上就灭了,说明是串口线给供电了,难道是串口把电脑那端的电源引进来了?
用原来的串口线,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0-07-19):
板子里 的逻辑是早就烧下去的,没动过,

用原来的串口线:插上线--板子上电--板子掉电--灯灭

用新的线:插上线--板子上电--板子掉电--灯灭--灯又慢慢的亮起来,只是没有原来的亮,因为电压只有1.9v

一共三个灯,一个是电源灯,另两个是信号灯,信号灯的供电是3.3v

网友A:
能正常通讯吗?

楼主:
用原来的串口线通讯都是正常的,
新的串口线还没测试过通信,就发现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测试是否能通信

网友A:
如果通讯不正常。那就是线接错了。再查查

楼主:
刚刚发现,新买的线是交叉线,原来的是直连线

楼主:
为什么交叉线,会出现这中现象呢?

网友B(2010-09-03):
可能是线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