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滤波

楼主(2010-07-19):
由于要用AD采样电压。但是电压是一个正弦交流电压。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硬件电路可以只检测其峰峰值,或有效值,小弟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A:
峰值检波电路,只要波形是正弦,没有失真,有效值可以直接拿1.414算

网友B:
可以使用峰值变换器进行转换,输入正弦信号,输出近似直流的信号,

网友B:
我去,怎么插入图片呢?

网友C:
在回帖中插入图片需使用高级回复。

网友D:
比较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所有的芯片都只能用5V的电压.

楼主:
所有的芯片都只能用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