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源处理

楼主(2010-07-19):
我在做一个放大电路,运放需要用+5V和-5V电源,我板子上只有+5V,我现在用电荷泵芯片(TPS60403)产生-5V,结果放大后的信号有较大干扰(跟直接加-5V线性电源比),不知道大家可有什么解决方案,是有什么好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A:
呵呵,试下-5v加个滤波电路

楼主:
加过PI型滤波也不顶用,有人可以指导一下我么?

网友B:
你在电源串个电阻

网友C:
这种开关噪声最头疼

网友D:
开关噪声很麻烦

网友E:
芯片的输出电流是Vmax=60ma     看看你运放的输入电流要求,然后你TPS60403的电容值选择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F:
单电源运放就容易处理些,如果系统允许,还是采用单电源运放调试方便些

网友F:
如果要采用单电源运放,可以根据你的信号的要求到圣邦微电子网站上看看www.sg-micro.com,也可以联系我QQ:5174861

网友G:
电荷泵式开关电源本身的噪声较大,应换成电感储能式开关电源,如果对电源噪声参数要求较高,可用电感储能式开关电源加线性二次稳压的办法来取得较高质量的负压。

网友H:
用7660试试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在电荷泵出来的地方串个电感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