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 license 问题

楼主(2010-07-19):
为什么我编译一.v文件时会出现以下警告和错误呢?请问大家下该怎么解决啊。
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quartus License path:  D:\Program Files\quartus_czy\quartus\bin\license.DAT FLEXlm error:  -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1K10TC100-1 device

我的那个license.dat文件是从网上下载的,然后把里面的*****改成自己的网卡号。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你的这个license不支持当前器件,建议另外下一个license

网友B:
license路径设置好了么

网友C:
你没有完全XX成功,我以前也是XX了很久才搞明白的。过程复杂,不过按照说明文件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