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的特性阻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9):
看到LC滤波器老是特性阻抗Zo。。。。
不知特性阻抗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输出电阻的意思?
还是有什么深刻含义?

网友A:
LC谐振时的容抗或感抗为特性阻抗(考虑其模)。其反应了LC间的虚功转换(类比R上的实功耗散)。

网友B:
特性阻抗指LC电路在谐振时的等效阻抗,这时LC谐振电路的阻抗最小且呈阻性,电感和电容的阻抗恰好互相抵消。输出电阻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C:
喏=鹅米咖*L=1/鹅米咖*C=根号(L/C)

网友A:
三楼有误,LC的特征阻抗为(L/C)^0.5。当LC谐振时,C和L上的阻抗模都是(L/C)^0.5,所以按容抗或感抗模算都可。

网友C:
晕,根号不就是^0.5? 你要尊重农民的口语

网友C:
看错楼层了,俺还以为是说俺

楼主:
原来是指LC谐振时的阻抗。

不过,为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设特性阻抗为50.

然后在根据fc(貌似是截止频率吧),再算出相应电容,电感值。。。

为什么会设阻抗为50呢?

网友A:
to 8L:

应该是谐振时的C或L的阻抗(模),而非LC网络的整体阻抗。

至于通常的50欧特征阻抗,这涉及到几个指标——最大传输功率,最大传输效率等。这些条件落实到特征租抗上基本要求其值为30欧至70欧左右。综合考虑,一般取50欧。

网友D:
兼顾反射和衰减,在30ohm和75ohm之间取折衷,具体可以看Thomas H. Lee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书中探讨过这个问题。通常有线电视的同轴线特性阻抗是75ohm的。特性阻抗与频率无关

网友E:
其实什么都有特性阻抗,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有L,C,所以特性阻抗无处不在,并且特性阻抗还是千变万化的,即使在自由空间中---当然要微观看了。

网友D:
to 8L:

应该是谐振时的C或L的阻抗(模),而非LC网络的整体阻抗。

至于通常的50欧特征阻抗,这涉及到几个指标——最大传输功率,最大传输效率等。这些条件落实到特征租抗上基本要求其值为30欧至70欧左右。综合考 ...
引用 网友A:

特性阻抗与频率无关,那就不需要说谐振。
Z0=sqr(Zl*Zc)=sqr(ωL*1/ωC)=sqr(L/C),因此特性阻抗跟频率无关

网友A:
to 12 L:

固有谐振频率也和(外)频率无关——ω = 1/(LC)^0.5。谐振是LC的固有特征,所以其特征阻抗和谐振相关联并无不妥之处。

其实那个几何平均值就是谐振L或C之阻抗(模)。1/4波长传输线也是如此。

网友D:
to 12 L:

固有谐振频率也和(外)频率无关——ω = 1/(LC)^0.5。谐振是LC的固有特征,所以其特征阻抗和谐振相关联并无不妥之处。

其实那个几何平均值就是谐振L或C之阻抗(模)。1/4波长传输线也是如此。 ...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L和C分别增大二倍后,特性阻抗不变,而谐振频率却变了。我说特性阻抗和频率无关的意思是说一个LC网络的输入端看进去的特性阻抗对于各种频率信号都一样。再比如一根理想的均匀直线传输线,特性阻抗只与它的横截面几何形状及材料有关,与它的长度也无关。当然实际上跟频率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实际的传输线和LC是有损耗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谐振时是一种特殊情况,容抗正好等于感抗,根号一开特性阻抗就等于容抗或感抗的绝对值了。但我觉得对初学者而言这样去理解并不太好

网友A:
LC特征阻抗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不尽相同,简单类比则可能牵强。LC也不存在“输入端看进去的特性阻抗”之特性。其实LC的特征阻抗物理上就是反映了内部的能量(虚功)的来回转换关系而已。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样类比倒问题不大,做射频也常有用微带线匹配的,从波(或者说场)的角度讲是对它幅度和相位上的影响,没有质的区别

网友A:
to 16L:

电路中的LC必然存在谐振点,但传输线内可以没有(只要其内走的是行波),因此两者是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的。当然如果纯粹用场的观念来分析(考虑电容和电感的具体形态和电路空间分布),LC则是个非常不规则的“谐振腔”。由于其电场和磁场相对集中在器件内,故可以按电路分析,但本质上还是个谐振组件。

微波中,传输线和谐振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器件。当然它们都统一在Maxwell方程之下,这便是它们的共同点所在。

网友D:
to 16L:

电路中的LC必然存在谐振点,但传输线内可以没有(只要其内走的是行波),因此两者是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的。当然如果纯粹用场的观念来分析(考虑电容和电感的具体形态和电路空间分布),LC则是个非常不规则的 ...
引用 网友A:

:handshake:D

网友F(2010-12-17):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lc滤波器的特性阻抗具体采用什么方法去测试呢?用网分的话?
看了楼上的回复,还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G(2011-05-26):
lc如何过滤开关电源的纹波,开关频率100KHz

网友H(2016-11-17):
晕,根号不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