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频小信号放大电路分析时?

楼主(2010-07-19):
为什么低频小信号放大电路分析时 把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分开来分析?
这是晶体管在低频小信号下等效为线性模型,然后利用线性模型的叠加原理,把直流和交流分别叠加的原因么?

网友A:
没错,就是因为线性系统的叠加原理。

网友B:
如果是非线性系统,一般就不能将直流和交流分开来分析,例如音频功率放大器中B类放大器。

网友C:
直流是基础,交流是目的

网友D:
这里的关键是“小信号”,其次是“低频”

有此前提,就可以使用叠加定理

网友A:
to 5L:

高频下,只要系统还存在线性,同样可以分拆。

同样的,如果系统的线性范围很大(理想情况下接近电源轨),则只要不碰轨,也同样可以分拆。但如果是非A型放大器,再理想也不可分拆,因为其线性区已经不完整(被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