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设计一个开关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0-07-19):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放驱动开关管,方向就错了。
运放的长处在线性工作,但开关电源中开关管并非工作在线性状态,而是典型的非线性工作状态。
能够驱动开关管的芯片太多了,甚至有专用于某种拓扑的芯片,价格也便宜。

网友B:
现在的开关电源效率太低了,建议用线性的!

网友C:
输入一个脉冲,要求输出脉冲滞后于输入,滞后时间在0.1S-2S之间可调,可以连续接收信号,要求电路越简单越好,但要稳定工作,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