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几个运放组成的电路怎么计算呢。。。

楼主:
新手啊,觉得模电好难啊,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啊。。。
1、Va、Vb与Vc。
2、Vd与Ve。
3、Vf、Vg与Vi。

楼主(2010-07-19):
第一张图和第三图中的C8和C20可以看成电压变化时通,电压稳定的时候断开的么?

网友A:
看看谁能解答下,我也可以学学,VA与VB之间为什么有两个相反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
上班第一时间来顶贴。。。求高人指点

网友B:
看看谁能解答下,我也可以学学,VA与VB之间为什么有两个相反二极管?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

楼主:
那个我知道啊,关键是怎么计算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

网友B:
偶是回复的3L,至于怎么计算
我的逻辑抽象能力太差,
电路图画成这样,我还真的看不出是什么
好的办法是按照习惯的画法去重新画一遍……
我看这个图,已经快分不出哪是反馈了……

楼主:
这个还好吧,第三个是典型的PI调节,我就不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输出的值- -!

网友C:
三楼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啊?顶一下

楼主:
那位大侠就出来指点一下吧- -!

网友D:
1、运放闭环工作,Va=Vb,至于Vc与va的正负,大小有关系,也就是稳压管的导通,击穿与否。
2、Vd=Ve,感觉Vd前面还少东西

楼主:
R8并在运放的输入端相当减小了运放的输入电阻,是吧。Vd前有几个电阻和一个电位器,接到VC,串的

楼主:
额,木有人理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