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开发中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接上开发板后,设备管理其中显示:68013-EEPROM
missing,在下载程序后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本应该在下载程序后,68013-EEPROM missing的消息应当消失,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发生上述现象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A:
看看选择的eeprom模式还是No eeprom模式,如果选择的是no eeprom模式就会出现68013-EEPROM missing的信息,firmware下载到内部RAM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有很多吧

网友B:
3楼所说的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C:
可能是驱动程序的原因,CPRESS有两个驱动程序,一个旧版的、一个新版的。
如果驱动程序不一致,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当我使用了EZ-USB自带的VC+DDK文件夹中的用USB下载程序的应用层软件,然后将下载固件程序.hex文件放到VC+DDK所在文件夹,然后用应用程序.exe,将.hex固件程序下载到EZ-USB开发板中。下载程序成功后,出现了开始刚安装CYpanel的一幕,发现新驱动,最后那个68013-EEPROM missing的字样从设备管理器中消失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