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讨论下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手里有AC输入DC输出5V的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由于我想调整输出为3.3V,所以我改变了TLV431周边的一个电阻进行微调,3.3V输出是有了。可是问题来了:
1.为什么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有吱吱的声音?
2.输出接个负载为90欧姆的电阻,可是测得两端电压为0.8V,换了12欧姆后测得电压为3.3V,这个是为什么啊?
3.负载接大的时候开关电源也会有吱吱的声音,接小负载则没有,这个这么去理解呢?
麻烦大家帮我解答下。我不懂这些。

楼主:
没人回答啊?失望

网友A:
变压器噪音多半是和变压器自身原因造成。当然,不排除你变压器带载的原因!对于变压器自身,主要是工艺。譬如浸漆等!

对于你输出电压的问题,无图无真相!看不到图,不晓得你是怎么接的,也就无法回答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