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样向Atml AT91SAM9261的nand flash 写根文件系统

楼主(2010-07-19):
大家好,向大家对我的帮助关心道谢了。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 Linux内核已经编译成映像文件,支持cramfs文件系统。
2.  做成cramfs根文件系统的映像文件 cram.img,2.6M。
3.  我的Arm9261板子上 有一个4M的norFlash,64M nandFlash,NorFlash我用来烧写U-boot和Linux内核(通过J-Link烧入),
   NandFlash打算用来放置根文件系统及其他应用。
4. NandFlash已被分成2个区,一个区是256K,另一个区是64M-256K。

我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样把根文件系统写到nandflash里面。先前试了下 先tftp上传,然后再nand write 命令。但是在U-boot下执行tftp总是retry connect,retry,不成功。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宿主机上安装tftp server服务,并且已经测试成功。但是到目标板上就不行了。
在U-boot命令行模式下用tftp命令,到底是用网口连接还是用串口,我想确认下,如果是用网线的话,目标板上网卡驱动都没有怎么传输。

如果不是用U-boot下面的命令的话,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吧根文件系统写入Nand Flash吗,请大家赐教。

如果可以的话,请留下您的QQ号码
我的是:16679955

网友A:
tftp当然是用网口连了,uboot里面已经有网卡驱动了。
如果你网口没搞好,可以用load命令,那个是用串口连得,不过速度不快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不用uboot就用SAM-BA好 了,不过你2个分区空间要改一下吧,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回答,我还是打算用tftp,先把这个最常用的搞懂,现在有个这个问题
我的宿主机是在VMware上运行的 Ubuntu 操作系统。IP地址是192.168.42.129
运行VMware的WindowXP操作系统的IP地址是192.168.3.239

那么在目标板上U-boot上的 serverip设置 应该是哪一个IP地址呢?

还有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我只是想确认确认
如果要使用tftp的话 ,目标板和宿主机不是通过网线直接连接,而是各自通过各自的网络插口走ethernet连接,是这样的吧!:
:)

网友C:
用tftp的前提是,uboot中需把网卡驱动起来,且工作正常。
并配置好ip(与服务器在同一网段)
连接的话,都可以。把板子当成一个PC(简化的)看待会好理解些。

当然,用sam-ba也是可以的(反复烧写就不太方便)。

网友D:
先看vmware 里的操作系统的网卡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用bridge模式
把IP设置在同一网段,且能ping通后,再设置tftp相关

网友E:
用nfs启动,然后用linux的dd命令写入。这个最快。
如果nfs好使, tftp不好使,估计是mac地址问题。

网友F:
用过tftp的方式烧写啊。。。

网友G:
现成的samba程序不用,舍近求远.

楼主(2010-08-25):
用tftp移植成功,谢谢大家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