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大叔,大虾们,找一个可调电容厂家,万分感谢!

楼主(2010-07-19):
最近在找一款直径为7MM的3PIN陶瓷可调电容,10-30PF。直径6MM,8MM的很容易找到,可是7MM的找破头皮就是不如意,找了20多家工厂都说不生产了,呜呼!目前只能用7MM的,其他的都不行。见多识的老T叔跟各位网友,看有没有相关资源?看哪个工厂现在还在生产,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电路居然还用这种老掉牙的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电路设计避免使用这种不可靠的老式器件,如利用变容二极管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变容管需要稳定的反压,这离不开电源基准源,至少要用LDO,国产的也得三毛钱。参数具有离散性,还得加颗微调电阻调电压,综合成本不降反升。
楼主要做的是啥?定频的LC?调感的成本最低。

网友A:
俺可没说成本问题,楼上所言应该是针对3楼老王的,讨论成本必须基于具体的系统设计,这方面楼主并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

网友C:
LZ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一棵树上吊死呢?贴片半可调电容不是很贵的拉

网友D:
这种东西,貌似只在遥远时代的收音机上见过。。。还有一种柱状的。木想到如今还能买到这么祖宗级的东西。现在又时候再电路板上能见到贴片的。。。为虾米不用贴片的?

实在要用,为虾米6MM的不行?小一点体积不行?

网友E:
hehe,路过也长见识!!·#!#!

网友A:
呵呵,楼主可是连6mm、8mm的都不要,偏偏就要7mm的。所有半可变电容都有稳定性问题,除非不在意,而当前技术完全可以不用这类器件。

网友B:
这种东西,貌似只在遥远时代的收音机上见过。。。还有一种柱状的。木想到如今还能买到这么祖宗级的东西。现在又时候再电路板上能见到贴片的。。。为虾米不用贴片的?

实在要用,为虾米6MM的不行?小一点体积不行? ...
引用 网友D:

柱状的叫拉线微调,特点是把线掉出来剪掉容量就变小了,所以只能用于三点统调的高端频率调节。

网友B:
俺可没说成本问题,楼上所言应该是针对3楼老王的,讨论成本必须基于具体的系统设计,这方面楼主并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
引用 网友A:

罪过罪过,那时刚刚起床,眼迷迷的,回贴时就把老王的发言当算阁下头上了,;P

网友F:
把LZ吓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在折腾啥呢?老王的尾巴被人踩着啦?

网友B:
伟哥,你这是帮俺呢,还是害俺呢,有组团攻击前辈之嫌。技术问题变成正自问题了,晕

网友A:
要踩踩老王的尾巴,网友会的事,呵呵……

网友B:
对哦,让老王出点血,攒助10个8.5mm的笔记本电源,老王的杜雷思适配器总算做出来了,据说是给苹果供货的,咱们先弄点样品玩玩。

楼主:
多谢LS各位的热心帮助,引来这么多大虾,感动ING!这样的话换用贴片的算了

网友G:
不错,有点康舒的味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