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解的电路

楼主(2010-07-19):
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在直流输入0.7V,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第一级VT5为共射极放大器,VT2和VT4为差分放大器的变形使用(单端输出),VT3是一个恒流源,配合VD1构成一个不受Uout影响较为稳定的直流偏置点,VT0和VT1则为达灵顿复合管以提供较大的方法倍数。

网友B:
Vout=6V+R10*{[R12*(6.1-0.7)]/[(R12+R9+R7)*R11]}

网友C:
电流并联负反馈。前期的输入阻抗稍低。

楼主:
谢谢指教!
       共射级放大电路和差分电路我明白,但是JFET的那个恒流源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接R6呢?
       我搭这个电路,器件这样选行吗?VT5,VT4,VT2选用9013,VT3用3DJ6,VD1用1N4735,达林顿用TIP127。

网友D:
那位高人把这个电路再详细的讲一下吧,我弄了挺长时间也没弄懂。  不是没思考然后就想让别人帮助(这也说明我功底薄弱)

网友:
2楼&3楼
2楼说的,我基本明白,3楼的计算公式也可以看出点端倪,我先简单分析下
Uin经过VT5放大,由达林顿管单端提供电流,经VT5集电极输出,恒流源提供偏置电流,这里,我有点疑问
1 3楼的公式我计算了下,不是13.3V,能否详细解释下计算方法?
2 恒流源偏置电路似乎也是为了提供大电流,参数是如何选取的?
3 C2的作用是否是避免大电流噪音干扰?
希望二位可以解释下。。。

网友E:
这个电路 看着很熟悉 但是总是有些地方分析不了

网友B:
1、经分析电路是个强负反馈电路
2、由1,VT4的基极电压也为6.1V,Vout的电压等于6.1V加R10上的电压,而R10上的电压等于R10×R10上的电流,R10的电流等于R11上的电流,R11上的电压等于R12上的电压,计算出R12上的电压,就知道R11上的电流,也就知道R10上的压降。

网友F:
基础太差,不是很明白

网友G:
R6提供恒流啊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仅提供恒流的话不需要R6应该也是可以的,我觉得R6应该是限流的。

网友H:
不明白的是这电路是怎么启动的,
上电瞬间 经过R1,R5,R8,C2,VT4(be) R4  ?

网友:
9# awey 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调这个电路出现了一个问题,我是用TIP127来代替图中的两个PNP管的,但是一旦加上达林顿管,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几乎就为0了,当我把达林顿结构去掉,直接将24V电压加到图中的Uout上,电路是正常的,但是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C:
一个TIP127怎么能代替图中的两个PNP管?LZ用TIP127代替,和原电路还一样吗?

VT3怎么可能是恒流源?如果VT3是恒流源?带载力是怎么上去的?

VT4的基级电压怎么可能是6.1V?如果是6.1V,负反馈交流信号路径是怎样的?

楼主:
这个电路的具体功能我并不了解,我目前的任务是测试这个电路。
VT3通过R6反偏后,工作在恒流区,与齐纳管一起构成一个直流工作点。
用TIP127代替两个PNP管,确实电路不完全一样,但是结构应该是相同的。
至于VT4的基极电压并不是6.1V啊?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我加上那个达林顿结构后,Uout基本上没输出,下面的管子就相当于没有电源,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