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0-07-19):
公司的一个新项目准备上马,因为这个新产品是手持设备,MCU要选用低功耗的,公司以前产品使用的是51系列,不适用。有一个工程师说使用MSP430,经理说多选几个,对比一下功耗、性能和价格。
希望大家能推荐几个。
(顺便说一下,该产品的MCU的80%在全速运行状态)

网友A:
追求低功耗的话,MSP430是常见MCU中功耗最低的,性能也比较强,价格自然不便宜,关键要看可以接受的功耗以及系统工作方式,常常处于休眠状态的话,MSP430的低功耗特性就不那么明显了。

网友B:
是否合适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一般情况51也是可以的

网友C:
MSP430在运行状态中的功耗并不低,如果80%的时间都在运行的话,建议选择PIC24中的一些低功耗型号。

LZ可以自己比比两种MCU手册中有关电气特性中各项指标评估看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需要什么资源明确一下

网友D: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背光/闪光灯驱动之类的模拟器件,倒是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需要样片了可以跟我联系(qq:5174861)

楼主:
谢谢chunyang、yewuyi,我去下载资料看看。
今天公司里大家都在搜索各种MCU的资料进行对比,讨论热烈,信息乱七八糟的。
本周会出结果,到时我来汇报结果。

网友:
给你推荐OKI的单片机,1.1V就可以驱动,还自己带LCD驱动。相对于MSP430来说,性价比高。

网友E:
低功耗,
可选
MSP430,
PIC XLP 系列,
STM8L。

其他MCU和这三种比,差距较大。

PIC XLP难买,
STM8L新推出,开发工具也不好办。

选MSP430,比较实际

网友F:
没有提出速度要求,根本没有比。1M时钟运行的80%,那8M时钟就只要10%了,80M时钟就仅要1%。
楼主是做广告的吧!?

网友G:
手持设备并不一定要低功耗。

网友C: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背光/闪光灯驱 ...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是外行,要么是胡扯。

网友C:
给你推荐OKI的单片机,1.1V就可以驱动,还自己带LCD驱动。相对于MSP430来说,性价比高。
引用 网友H:

OKI新出的几个型号在功耗上面做得也算是马马虎虎,但OKI得供货估计问题多多,另外日系的东西比较麻烦,工具也很难获得。

网友H:
OKI新出的几个型号在功耗上面做得也算是马马虎虎,但OKI得供货估计问题多多,另外日系的东西比较麻烦,工具也很难获得。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是代理商,不是那种赚一次算一次的贸易商,需要的是长期合作。供货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们公司是ROHM的代理商,供货现在一般就3--4周。现在安森美的,ST的某些IC供货20周的都有。我想各位应该比较清楚。

  至于工具,全套仿真工具,开发平台。我们都可以提供。帮你搭建最初的平台。

网友I:
我是直接跟客户和老板说小日本的东西不咋样,比起欧美还有差距,当然是比台系的要好,可是没有
台湾的便宜啊.

网友J:
考虑用ARM的吧,有不少32位ARM核的价格不贵,以后也好升级。据说功耗都很低的,我倒是没用过。

网友K:
可考虑用c8051f9xx

低功耗的,可单节电池供电!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
我是直接跟客户和老板说小日本的东西不咋样,比起欧美还有差距,当然是比台系的要好,可是没有
台湾的便宜啊.
引用 网友I:

   打个比喻,汽车,好的有德国的奔驰,大家不用说,质量好,但是价格高。
   国产汽车,也有很多品牌,质量相对欧美,日本来说,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当然价格也便宜。日本的汽车,按照你这种说法,日本的汽车在全中国应该销路不好。事实确不是那么回事情。

    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能够采用国产,而不影响产品品质,我会尽量劝客户采用国产。如果是高端产品,要做精品,当然欧美属一流。
    根据自己产品定位,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才会让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网友L:
做个记号,对楼主公司的讨论结果感兴趣。

网友C:
我们公司是代理商,不是那种赚一次算一次的贸易商,需要的是长期合作。供货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们公司是ROHM的代理商,供货现在一般就3--4周。现在安森美的,ST的某些IC供货20周的都有。我想各位应该比较 ...
引用 网友H:

你是格州的吧?

看在周老板的面子上,就不打击你了。

网友:
我不作声,等结果。

网友D:
7楼: 14楼: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背光/闪光灯驱 ...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是外行,要么是胡扯。
~~~~~~~~~~~~~~~~~~~~~~~~~~~~~~~~~~~~~~~~~~~~~~~~
咱俩打个赌好不好?你买一个用HT方案做的烟雾感测器,实际测测它的系统的耗电,然后按照上面所用电池的参数计算一下,看看理论值能跑多少年?日本的烟雾感测产品的要求,你先去了解了解再下结论。坛子里高手多了去了,没做过的东西就不要轻易下结论 。

个人有幸参与了这个项目,控制上是每隔8秒检测一次传感器,其他时间休眠.....
可惜近期改行了,离开了开发一线,只是还是比较喜欢玩单片机,才在这里班门弄斧

网友D:
yewuyi先生,近期HT深圳开发也还在招人,你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去应聘吧,相信以你的能力面试是小菜一碟,进去了就找开发的王工要过来样品测测看,我在坛子里等你的确认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这样发言也要被打击。很多IC缺货,钽电容缺货,业内应该有所闻吧。

网友:
这个帖子,从现在起我将保持沉默。你们慢慢讨论吧。

网友E:
LZ 可以考虑 用PIC18f24k20,
这个MCU属于PIC的XLP系列产品,
低功耗性能不错。

淘宝上报价十元左右

网友E:
PIC18f24k20

掉电电流             3V,+25°C时典型值     0.1uA
看门狗定时器       3V时候 典型值              1.1uA
Timer1 振荡器     3V +25°C时典型值       0.7uA

网友:
24K20批7RMB内

网友M:
平时看各家公司的宣传,都号称自己是最低功耗,都不知道到底选哪个了,关注此贴,看看大家对哪个产品的评价最好

网友N:
C8051F921/11/01 功耗可能会比430还低一些,价格比它便宜

网友O(2011-08-10):
低功耗单片机,参考下

网友P:
看做啥东西了,根据东西要求选择。

网友Q:
em78p系列的

网友R:
AVR单片机就不行吗?怎么没有人推荐AVR单片机呢?

网友S:
7楼: 14楼: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 ...
引用 网友D:

没跑到20年,电池就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T:
yewuyi先生,近期HT深圳开发也还在招人,你如果想验证一下的话,去应聘吧,相信以你的能力面试是小菜一碟,进去了就找开发的王工要过来样品测测看,我在坛子里等你的确认结果。 ...
引用 网友D:

这位217先生,你的确是外行...
请参照37楼,另外,烟感有90%的时间是在休眠的。

网友U:
STM8L,低功耗,价格公道!

网友V:
除了MCU外,设计处理方面对功耗影响也是很关键

网友W(2014-02-27):
楼主食言了,没公布公司讨论结果。

网友X(2015-01-08):
大家继续讨论低功耗单片机吧,现在智能穿戴也火了,需要了解

网友Y(2015-03-14):
引用 网友C:
OKI新出的几个型号在功耗上面做得也算是马马虎虎,但OKI得供货估计问题多多,另外日系的东西比较麻烦,工 ...

小日本的MCU,用过Fujitsu,深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