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NIOS和非NIOS的设计共存吗?

楼主(2010-07-20):
项目需要在一片FPGA上跑一个CPU的同时,还需要一堆比较复杂的高速数字逻辑,不知道这两个是否能同时共存于一片FPGA上,如果能,是分别设计然后分别下载还是在NIOS的开发环境中就能一次搞定?

谢谢!

网友A:
可以共存,分别下程序

网友B: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NIOS的优势所在

网友C(2010-11-10):
不明白,请问怎么分别下程序,程序都下到哪?

网友D:
数字逻辑是硬件信息,nios是软件,是分别下载。

网友E:
想知道如何实现,高手来说下吧

网友D:
QUARTUS和NIOSS你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