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内部的SRAM最快的读写速度能有多少?

楼主(2010-07-20):
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采样率大概是400M左右,一次采集的数据比较多,看了好多SRAM,速度极限都是100MHz左右,所以只能先利用FPGA内部的SRAM缓存一下,再在适当时机低速写入外部的SRAM。

现在的问题是,FPGA内部的SRAM能有多快速度?已经定了是采用CycloneII系列的芯片了。

谢谢!

网友A:
算法上,你可以用4片SRAM,每片写1/4……和高速ADC交叉采样类似

楼主:
这倒是个好方法。可惜得装4片16位接口的SRAM,布线好麻烦啊。

网友A:
……所以那些号称GHz级别的示波器往往才1-2K个点的存储深度

楼主:
GHz级别的示波器用的FPGA是什么档次啊?我曾经找到过GHz采样率的AD,但是不知道什么FPGA的外部接口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B:
fpga的物理接口可以支持1G的频率,但内部逻辑跑不到1Ghz。这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