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的疑惑

楼主(2010-07-20):
#define function
#define end_if
#define end_for
.......
void function I_init(void)
{
......
}
.......
void function E_read_block(void)       /*"读函数*/
{
   register byte i;
   I_start();
   I_send(READ);
   for(i=0;i<BLOCK_SIZE;i++)
      {
       shaw1[i]=(I_receive());
       if(i!=BLOCK_SIZE) I_ack();
          else {
                I_clock();
                I_stop();
                end_if
               }
        end_for
       }
     I_stop();
}
......
各位老大,function,end_if,end_for这三个是什么,在函数中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define function
#define end_if
#define end_for
感觉没啥用

网友B:
仅代码局部看是没有作用,可能是给编译器的地选择或判断标志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查看编译器是否支持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有缘人解答!!!

网友C:
作者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加上去的吧

网友D:
相当于注释

网友E:
应该就是注释

网友:
多多指教

网友F:
#define function
#define end_if
#define end_for
用“空白”代替“这些东西”...

网友G:
建议按常规加注释。

特别是那个“function",画蛇添足。

网友H:
程序员以前是写VB的,习惯了

网友I:
可能是为了能在java或者C#下也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