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二极管

楼主(2010-07-20):
我想用各二极管做分压,可是一般二极管电流太小容易击穿,忘各位大侠推荐个大电流二极管型号!谢谢!!!

网友A:
你的说明要多大电流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想要至少300MA的,还要工作稳定!Think,you !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么大电流的,所以也不知道哪种好用,便宜的,不过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B:
300MA,光二极管的正向功耗就要200MW以上?

网友C:
二极管做分压?两端器件如何分压?用词不当,恐怕是降压吧,而且二极管“击穿”跟电压相关,过流的烧毁可不是击穿,仍然用词不当,想获得有效的帮助,首先要注意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300mA的电流可以满足的二极管实在太多了,如常用的1N400x系列等等,多数整流二极管的额定工作电流都大于这个数。

网友B:
楼上的,楼主要的是300MA的,不是300mA,我正琢磨这么大电流的,用在什么上的呢?

网友C:
原来楼上理解成了300兆安,严格说300MA确实是指300兆安即3亿安培,但如此巨大的电流根本不是任何半导体器件能够承受的,连零头都不行,而且楼主也根本不可能去接触如此巨大的电流,如此巨大的电流只能用超导体来承载,且目前人类在实验室中取得的最大瞬态电流莫过于百万安培量级,持续电流则是要小一个数量级的零头,而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超导线圈中的电流也不过1万安培左右,骨干电网中的最大电流记录还不到5千安培……3亿安培是个什么概念!
所以,不必怀疑楼主之所指,能接触3亿安培电流的“人”,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甚至不会在地球上。

网友D:
工业上(非实验室内)电流最大的地方,可能是发电厂里面发电机出来到变压器的三根线。那线已经不能称为线,实际上是三根管子,外径比我的身体粗得多。之所以用金属管,是因为在这样的直径下,趋肤效应已不能忽略。这样的电流,离300兆安远着呢。
另外,就是炼钢的电炉的三根电极了。那离300兆安也不是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E:
请教一下maychang, 发电机电枢也是用铜管做导体吧,据说管内用氢气流带走欧姆热

网友C:
发电机用的确实不是“线”了,要用线也得用超导体,目前的工艺还不准许,只有实验性质的小型超导发电机。

网友F:
崩溃!竟然有人理解为300MA....

网友E:
原来LS经常大吃一斤, 哈

网友D:
11楼PowerAnts:
火电厂的发电机目前多是转子氢内冷定子水内冷,即转子用氢通过导线内部冷却,定子用水通过导线内部冷却。由于氢易燃易爆,所以发电机旁是严禁烟火的。
“1958年10月27日,世界上第一台1.2万千瓦3000转/分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在上海电机厂诞生了”
双水内冷,即转子和定子均用水通过导线内部通道冷却。
但直到现在,国外发电机也没有采用转子水内冷,仍是氢内冷。原因是采用氢冷,稍有漏泄不会造成故障,而水冷则稍有漏泄就是严重故障。

网友E:
应该是转子磁场,定子发电,定子发热会大得多,这么说来转子的励磁功率还是很大的

楼主:
:L,以后一定注意自己的语言描述,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惭愧啊!

网友D: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说是贵州有一座水电站,1910年开始发电,水轮机和发电机一直使用至今。
那是大清国的事情啊!整整100年了,发电机还在用。那是什么绝缘材料?什么轴承?

网友C:
估计修修补补,除了外壳、转子之类的都换过了……

网友G:
300兆安的电流,如果你能造出这么大的电流早被米国人抓走造武器去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轨道**了?

网友H: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说是贵州有一座水电站,1910年开始发电,水轮机和发电机一直使用至今。
那是大清国的事情啊!整整100年了,发电机还在用。那是什么绝缘材料?什么轴承? ...
引用 网友D:

是四几年,美国援助蒋js的。通用公司生产的。在一个山洞里,很隐蔽。
据说去年有德国人想找到它,并花任何代价也要把它买走。结果好几个月没找到。
外壳、线圈光亮如新,一直在使用。

而旁边的七十年代的国产发电机组早就报废了。

网友D:
21楼:

你说的那个水电站,叫天门河水电站,抗日战争期间为向贵州桐梓的兵工厂供电而建,是另一个水电站。
我说的这个,是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确实是大清国时造的,而且是民办,发电机水轮机是向德国定造。
前面说错了,该水电站屡经扩建,最早安装的两台机组已经拆除,又安装了新的更大的机组。
可以用“石龙坝水电站”和“天门河水电站”网上搜搜。

网友I:
在贵州见过炼猛矿的电炉子,一个炉子一万多千瓦,电压不高,只有几十伏,额定电流超过10万安。
那电线都不能成为电线了,就像我们常用的多股的铜丝软线,每根线有几十根“铜丝”,每根“铜丝”是比胳膊还粗的铜管,全水冷,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电极真是夸张,5米长的碳棒,估计直径超过70厘米,三个电极插入矿石和焦煤的混合物里,直接把矿石烧成铁水。
就这么一个炉子,每年的产值超过2亿元。

网友B:
是我欠考虑了,闪电的峰值电流也不过几十或上百千安,还不到300兆安的千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