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工作在恒流区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各位大侠,最近遇到了mos的问题,看了课本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跟大家交流一下。
1、mos作为开关使用也要工作在饱和区(恒流区),在具体电路中如何判断?
    满足Uds>UGS-UGS(th)就能满足,这个Uds是指mos漏源间开通还是关断的时候,开通时Uds是很小的,我的理解是关断时的Uds。
2、上电路中,R1跟R2的作用是什么,设置计算根据能给讲讲吗

3、增强型mos的选型时,主要看哪几个参数?

感谢

楼主:
其中VGS=±20v,是表示什么意思,是说栅极与源极间的控制信号幅度的范围从-20v到+20v间取值吗

网友A:
楼主理解有误,建议回炉看书。
MOS开通条件是GS压差(分P、N,方向不同)大于开启电压,跟DS压差无关。图中R1在低压、低速MOS管栅极回路中可以不用,其作用是抑制信号反射导致的振荡,R2则跟外电路相关,不是任何情况都需要或存在的。VGS指GS间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超过可能导致击穿,通常电路中栅极电压不超过源极或漏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hunyang老师!
肯定看书,同时你们的指点会是我更好的理解各参数。我越来越觉得学习模拟从最基本的元器件开始是比较正确的。
感谢大家的热心还耐心。

网友B:
确实应该看书。
楼主有个帖中说不知道如何判断功率MOS好坏,我的回复估计楼主没有看明白。其实,判断MOS管好坏就是基于本楼首帖的那些问题。

“其中VGS=±20v,是表示什么意思”
注意上面写着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帖子的问题,就是在您老的指示下,找到的。
您说的用基本的万用表测量判断mos的好坏,在测量中发现了哪mos对管的问题。
在这贴再感谢您老一下。

发这个贴的目的,一是想了解一下看不明白的mos手册上的各参数的作用;二是想知道如何判断或者设定mos工作在恒流区。(跟跨导有很大关系吗)

楼主:
1、mos作为开关使用也要工作在饱和区(恒流区),在具体电路中如何判断?

网友A:
饱和区和恒流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管子饱和时DS间流过的电流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动,进入饱和区的条件前面已经讲过,GS压差大于管子的开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可否这么理解,mos的饱和区是个区域,而恒流区指的是饱和状态下,某个VGS值下对应的ID曲线?

2、mos的输出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受哪些参数影响?顶楼的电路中的R2可否影响输出波形的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C:
模拟电路基础 类书籍里面有详细说明的。基础类的问题,看书能得到更具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