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数组初始化有错误。。只能初始化前64个字节

楼主(2010-07-20):
STM32f10x。。数组初始化有错误。。只能初始化前64个字节

define   SMS_SIZE    256
vu8 SMS_Content[SMS_SIZE];
for(i=0;i<SMS_SIZE;i++)
    {
        SMS_Content = 0xFF;
    }

之前调试程序,数组应该接收到176个数据。结果每次都是只收到前64个数据(当时初始化为0x00的)。一直找不到原因。
刚才突然想把数组初始化为0xFF。。然后就意外的发现。初始化的结果是。[0]~[63]均为0xFF .[64]~[255]都为0x00....
当我把数组的类型改为vu16之后。数组初始化的结果为。[0]~[31]均为0x00FF....[32]~[255]都为0x0000.....
在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就出现这样诡异的错误。。。。有人遇到吗?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香香  快来~~

网友A:
什么编译器?这么差!

楼主:
Keil 4.10   用的ST-link   貌似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用isp下载直接下载flash出来看  和用仿真器看的值不一样

网友B:
用J-LINK 试一试,
满大街的盗版比ST-LINK便宜多了

楼主:
:L   J-link 连不上

网友C:
你确定这段代码完整?
define   SMS_SIZE    256   //是#define吧?
vu8 SMS_Content[SMS_SIZE];
for(i=0;i<SMS_SIZE;i++) //i应该至少是16位的,否则会死循环
    {
        SMS_Content = 0xFF; //应该是SMS_Content[ i ] = 0xFF;吧?
    }

要清空数组,推荐使用memset(SMS_Content,0,sizeof(SMS_Content));这种方式

网友D:
你的问题是比较怪啊。
建议你好好看看汇编程序,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脱离仿真器看看还是不是这个结果
define   SMS_SIZE    256  没看到# 是不是贴错了。
另外不要用斜体了,看着不舒服。

楼主:
确定代码无误  汇编也对的  另外两位同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谁身边有keil 4.10 +  ST-link   可以试试~

网友D:
你先把你的代码写(贴)规范吧。看看楼上的建议
汇编也对,执行错误,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E:
这个以前不是也有个人遇到了吗,是MDK的问题。实际里面数据是对的,但是watch只能看到前面的数据。你可以把数据从串口送出看看就知道了。
话说这个MDK真是有些问题,现在切换到IAR上进展快好多。

网友D:
if(7# == TURN)
{
     whereismegad = 00000000;

}

楼主:
只是想说明这么一个问题   帖子内容是网上粘贴的:L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SDF是个啥网站?黑不溜秋的。:o

网友F:
什么狗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