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UART核发第一个数据发了两次

楼主(2010-07-20):
利用Libero中的UART核发送数据,发现第一个数据发送了两遍(如下图红圈所示),是Core-UART HANDBOOK中说的双BUFFER的原因么?另外HANDBOOK中对使用FIFO模式没有讲解,可有大侠用过么,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么UART IP核么

网友A:
FPGA啊,高级啊 !

网友B:
看波形似乎与wen信号有关呀,试着把WEN信号有效一次试下~

楼主:
拿到了硬件试了一下,发现当wen信号低电平时间仅为几个微秒时,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按照COREUART HANDBOOK上要求WEN信号要为波特率时钟的一个周期,但这是就会第一个字节发送两次

网友C(2011-07-04):
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楼主所说的发送两次的问题,整试图解决。确实应该缩短WEN信号时间,但是时间缩短为多少,正在摸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