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电流源,请高手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10-07-20):
输出电流最大1A(有效值),采样电阻0-5欧。
仿真通过,工作正常。
r1,r2,r7用康铜电阻,r3,r4 0.1%25PPM,
u1A准备采用LM3886,u1b采用OP07,U2采用精密仪表运放,求推荐。
请高手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谢谢了哈

网友A:
呵呵,如果是单电源的话可以看看圣邦的SGM858x高精度运放系列,需要样品的可以给我留言QQ:5174861

网友B:
恒流源的精度和温漂要求?

楼主:
精度0.5%或1%;
温漂越小越好吧,
没做过A级的,

楼主:
觉得做这么大电流的,温升肯定很厉害,特别是后面的那个运放。

网友C:
用功放芯片做输出不合适,用三极管扩流即可。

网友D:
楼主的电路问题很多。没有稳定的参考电压如何恒流? 恒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呢?
用三极管的话,因为是交流输出,要两个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就要考虑交越失真,觉得有些麻烦,管功耗大,也不好处理.

网友C:
交流输出?电流源很少见需要交流输出的,那只好用甲乙类推挽电路,功放内部结构也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面的基准和DA有成熟的方案,这里只是讨论后级电流输出部分

网友B:
用功率放大器的话,热量会传导至输入级,引起失调增大

楼主:
用三极管或MOSFET的话管功耗很大,有10多瓦,也会产生很大热量.
你的意思是用PWM?纹波是不是很大?
后级是一个s类功放,U1B的负载很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用三极管的话,与运放距离可以远一些

楼主:
用两个三极管组成射随,再对输出采样电阻取反馈?
那前级的输出电流(驱动三极管的电流)是不是较大,前级运放好象没这么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B:
觉得驱动电流大的话,可以用两级三极管功率放大

网友E:
也来看看,凑凑热闹!

1)  U1A,U1B组成的驱动电路,本人见得少,第一次看到. 单纯看U1B是运放做驱动,  U1A干什么用不是清楚,莫非R1,R2,R3,R4是测量低电阻的桥路?
2) 0.9V/60Hz交流源,取样电阻是0.91,那末峰值电流为1App, 好像从R7的引出脚上看不出是否采用了四端法消除电阻引脚影响.
3) U2ABC为常规的仪表放大器,没有什么不对的....
4)U1B为电流反馈控制,LM1458是运放,电流输出较小,加上U1A驱动电流还是偏小....
5) U1B反馈回路中没有频率补偿,不知道是否影响系统稳定性.....

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u1A电压跟随,现在使用OP07;
u1B和R1,R2,R3,R4组成S类功放,特点是利用电桥平衡作为反馈.可以减少U1A的输出电流,使U1A工作于轻载.与后级电流放大电路无关.
U2abc是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取样0.91欧采样电阻上电压,输出作为U1A的反馈输入.

图中使用的运放只是仿真,实际电路中U1A为op07/op27,u1b为LM3886,u2abc准备使用集成仪表运放.

楼主:
说错了,U1A是功放,U1B是射随.U1A,r1,r2,r3,r4组成S类功放,
U1B是精密运放.

楼主:
s类功放

桥臂画反了,50欧桥臂接正端,0.1欧桥臂接负端,前面U1B输出接50欧桥臂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