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帮忙看看,我是不是买到假的AVR了?

楼主(2010-07-20):
前段时间上手了MEGA16的最小系统,用的8Mb晶振,可以直接插在我之前那款51学习板上用。

我看别人相同配置的一个延时是这样:
void delay(uint z)  //延时z毫秒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41;y++);
}

照搬这段程序实验了一个流水灯,发现灯流动的时间慢到不行,自己调了一下,把延时函数里面的y<1141改为y<300的时候,延时比较准了。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样说来AVR就比51快那么一点点??(51用11.0592Mb的话y<110比较准)还是我的AVR是假的?或者是晶振的原因?晶振是假的?……额。。

网友A:
注意分频!
去看熔丝设置

网友B:
LZ
真是NB
刚入门,就怀疑芯片

网友:
呵呵,这种怀疑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网友C:
查查汇编代码吧,应该能找到原因。
不同的优化方式,不同的编程风格......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代码执行速度。
要想充分的利用一个控制器的速度,要从控制器架构、汇编代码执行速度、编译器的编译方法和优化方法、自己的编程风格等多个方面去着手。
如果控制器的速度不能满足要求,首先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尽量不用这些循环延时,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控制器的速度也许就很富裕了。

网友D:
这跟会编代码没跟关系,摆明系统时钟设置不同。
PS:我不懂AVR,是来捣乱的:lol。

网友E:
AVR不存在假货,如楼上所言,检查自身的原因吧。

网友A:
AVR假的,还真有。
有客户曾拿着在外面买的问题芯片找我们鉴别

讲一个常用的鉴别方法(适用于所有芯片):芯片正面的批号,要和芯片反面的批号要对上
因为打磨的人一般只注意正面,反面可不好打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有做假的人按芯片反面的批号数打正面的批号,这类比较少见

曾有一家贸易商请我们测回购的卷装存储器,前面几个测的没问题,因为卷装,不方便拆后面的,当时也大意,认为没问题了。
结果问题偏偏出在后面,后面全是假的,一个都写不进去。

网友E:
MCU作假应该是翻新货或者拿商规货冒充工规货,同系列低端货冒充高端货等,但芯片本身仍然是原厂货,至于真正的假货应该不是兼容芯片而是根本没有功能或拿不相干的芯片来冒充的,仿冒的兼容片应该不会存在,我所指是这个意思,直接仿冒的话风险巨大,卖不了几个就会被抓。

网友A:
半导体封装厂筛选下来的残次品去了哪里?

网友E:
难道Atmel也会做或者说准许封装厂做这种事么?当年AMD封装厂残次品CPU流出一案是按盗窃定性的,但搞得AMD可是狼狈不堪啊……

网友F:
前些天俺跟一国际大厂的哥们要裸片,计划弄台帮机来研究功率电源模块,那哥们说样品拿不到,一次下单拿5片晶圆就OK。可见大厂的晶圆也是可以通过正规娶道流出来的。

好了,原厂自已封装,晶圆经切断后要严格筛选,次品也是销毁了。但别人拿晶圆去切割封装,次品的筛选就松很多,于是就有不良品(很轻微的不良)流入市场。

网友G:
y<1141改为y<300
明显延时差一大截,当然后面快了,你这都是软件延时。

网友:
兄弟,该熔丝吧,默认是1M的频率。不信你写个串口程序,波特率设定后,你发现主频是1M的时候,数据才正常。

楼上这位。
y<1141改为y<300
明显延时差一大截,当然后面快了,你这都是软件延时。

你知道楼主的意思是高电平亮灯,还是低电平亮灯?????

网友H:
难道Atmel也会做或者说准许封装厂做这种事么?当年AMD封装厂残次品CPU流出一案是按盗窃定性的,但搞得AMD可是狼狈不堪啊……
引用 网友E:

chunyang这么说就有点牛角了,流出残次品并不一定是ATMEL允许才有撒...

网友I:
编译器、指令集结构,晶振都有关系。看下反汇编再确定吧。

网友J:
ATMEL假货可能还是有的,翻新的不算。由于ATMEL缺货,前端时间供应商拿了一些没有ID的IC给我测试,给我之前说IC没有ID,我立刻说这可能吗?拿到IC后一测试真是没ID的,烧录时报错,忽略错误后也可以烧录。

网友K:
感觉AVR用的人不少嘛,量也很大

网友G:
兄弟,该熔丝吧,默认是1M的频率。不信你写个串口程序,波特率设定后,你发现主频是1M的时候,数据才正常。

楼上这位。
y
引用 网友L:

不管高低电平,IO口的变化尤为相差几倍,所以IO口输出的变化也是几倍。跟高低电平无关。
他这里应该是熔丝配置没有正确,没有使用外部8M晶振。

网友G:
ATMEL的假货应该没有,翻新,散星比较多吧。现在ATMEL全系缺货。我们公司差不多都停工了。

网友M:
有没有实物图?

网友:
哎,幸好我比较笨,当初买了几片AVR来学,整了两天没整出个名堂就没学它了

网友E:
直接买圆晶自己封装没有问题,但封装上再打原厂标志不论芯片品质如何都是违反合同的,任何稍顾忌颜面的IC厂出裸片签合同时都有这一条,这么干是冒险断自己的货源并面临索赔诉讼,Atmel是美国公司,规模也不算小,这方面应当非常讲究,至少TI、ADI是这么处理的,所以我对Atmel有此现象感到惊奇,小公司也许会睁只眼闭只眼有钱赚就行,大公司除非没有发现,否则一定会追究的,我所知道的TI、原Philips都处理过类似事件。

楼主:
谢谢大家了~前段时间忙,忘了发过这篇帖子。没来得急回复~~

楼主:
AVR假的,还真有。
有客户曾拿着在外面买的问题芯片找我们鉴别

讲一个常用的鉴别方法(适用于所有芯片):芯片正面的批号,要和芯片反面的批号要对上
因为打磨的人一般只注意正面,反面可不好打磨

道高一尺魔高一 ...
引用 网友A:

双龙是做代理的吧~你们这样说我还是有点相信的。。

楼主:
注意分频!
去看熔丝设置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我也这样怀疑,等会去研究下再说。

楼主:
LZ
真是NB
刚入门,就怀疑芯片
引用 网友B:

只是因为菜鸟的我实在是没找到原因……

以前刚学51程序调不出来还怀疑过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囧……

楼主:
兄弟,该熔丝吧,默认是1M的频率。不信你写个串口程序,波特率设定后,你发现主频是1M的时候,数据才正常。

楼上这位。
y
引用 网友L:

1M的话,速度应该和51的12M差不多了。。但是51用12M的时候y<110是比较准确的……有点懵。。

楼主:
查查汇编代码吧,应该能找到原因。
不同的优化方式,不同的编程风格......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代码执行速度。
要想充分的利用一个控制器的速度,要从控制器架构、汇编代码执行速度、编译器的编译方法和优化方法、自 ...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了~

网友J:
注意分频!
去看熔丝设置
引用 网友A:

这些小细节一般的人都会注意的到的。
我再说一种情况,我遇到过没MCU ID的,还遇到过没有振荡校正数据的,
读校正数据都是0XFF,结果就是MCU频率偏高好多。

网友N:
俺也见过莫名其妙的AVR芯片,当时也不相信,想AVR木有第二家出兼容片,应该只有翻新不可能有假,但是,但是发现那些片子确实能烧AVR程序用,也是猜测是晶圆厂流出来的。。。

。。。如果用WINAVR,有带库函数延时。别这么延时。
先注意熔丝位,没准根本就不是外部晶振在动,而是内部RC震荡。
要是木有示波器,发串口数据试试吧。看对的上不。

网友A:
直接买圆晶自己封装没有问题,但封装上再打原厂标志不论芯片品质如何都是违反合同的,任何稍顾忌颜面的IC厂出裸片签合同时都有这一条,这么干是冒险断自己的货源并面临索赔诉讼,Atmel是美国公司,规模也不算小,这 ...
引用 网友E:

chunyang,我可没单点名说谁谁谁怎样
你在深圳,你应该知道深圳那里有很多垃圾片(不是旧片或翻新片)
90年代中在广州五山科技街的时候,就见过有人卖各种厂家的残次品,常见的有PLD器件以及接口电路
一般原厂很少做封装这种事,那么遍布各地的封装厂的事就很难讲了--印象中看到的是东南亚的封装厂。

楼主:
如果用WINAVR,有带库函数延时。别这么延时。
引用 网友N:

嗯~~今天回来弄了下熔丝位,,终于搞定了~~
谢谢各位了~我的AVR不是假的~哈哈!!
我这个延时只是用来随便试验一个流水灯。并不是说以后写程序都会写一大堆delay进去~~

网友E:
回双龙,这只能说Atmel力有不逮,对市场上的乱象已经听之任之了,MCU毕竟和普通存在大量兼容品的其它IC、分立半导体器件等不同,要追究的话,涉及的面不大,就是几个封装厂和拿裸片的大客户而已,翻新货无法控制但总量不大,不至于发展到冲击渠道的地步。
很想知道双龙对待AVR产品线的决策依据和对当前MCU市场的看法,可否指教一二?

网友O:
什么时候货源才充足啊,现在开发都不敢用AVR的单片机了。

网友A:
回双龙,这只能说Atmel力有不逮,对市场上的乱象已经听之任之了,MCU毕竟和普通存在大量兼容品的其它IC、分立半导体器件等不同,要追究的话,涉及的面不大,就是几个封装厂和拿裸片的大客户而已,翻新货无法控制但总 ...
引用 网友E:

ATMEL前两年因为美国黑名单问题K掉几个代理
那几个代理四分五裂,纷纷找门路出来单干
现在发现货有问题的,来之那些渠道的可疑性最大
因为有好几次客户拿着从那些渠道买到的问题芯片找我们鉴别
也有人从淘宝上买廉价芯片吃亏的
在这行业,大家都懂:买到旧片和翻新片其实不怕,怕的就是残次品。
---
AVR市场,我们推广了10年,可以说AVR已经成为一个较系列化的通用芯片了,开发AVR早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至于讨论MCU市场,呵呵,这个应该找三五个像你这样的圈内知己,上几碟小菜,搬几箱啤酒,面对面的交流,纵论未来MCU布局,那才是最畅快的事啊。
BTW:聊摄影也行,呵呵。

网友P:
做板凳 看chunyang和双龙 PK

网友E:
呵呵,好,双龙什么时候到深圳来,俺请客!要电话,站内信联系。

网友Q(2010-09-10):
AVR出厂的时候熔丝的默认值是使用的是内部晶振,你用的虽然是8M的外部晶振,但是如果你不设置熔丝的话,使用的是内部晶振,默认值是1M,所以你的延时函数在单片机里才会有问题!

网友R:
买500mega48PA-AU ,有不少低温测试AD采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