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232求助

楼主(2010-07-20):
请问使用ft2232实现usb转jtag的应用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A:
这又是谁的马甲啊……
看不懂,什么叫使用ft2232实现usb转jtag的应用软件是什么软件?
你是说仿真调试的软件?还是类似server的东东?
如果是后者,先搞驱动去吧……
如果是前者,只要你有驱动了 一般的能够支持RDI接口调试的软件都行

网友B:
转的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