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奇怪问题,stc单片机进入延时就死机!

楼主(2010-07-20):
程序运行语句可以,但就是不运行延时程序,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原来是用stc12系列的,改成stc11系列的,就出这问题了。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网友A:
没遇到过,delay()是普通应用,贴源码上来看看。。。,
另,也可以换一块同型芯片试试。。。

网友B:
试试我们STK单片机,和STC兼容,www.mcu315.com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们有个原则,新出来芯片,4年之内都不使用

网友B:
那你们比较NB

网友C:
没遇到过,觉得STC单片机都还蛮好用

网友D:
楼主的程序一定有错。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狗,或者寄存器地址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F:
据说新版的是没老的 好用---

网友G: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这种弱智的虫都被你抓到,老姚不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