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供大电流分压的方法

楼主(2010-07-20):
我有30v电源,想分压成3个15v左右,电压可微调的电源,各自能提供1A的电流。请问该怎么实现呢?
我想过用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接成电压跟随,但是提供的电流太小了。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不是“分压”了吧?

按照楼主的叙述,是要三个输出电压15V,最大输出电流1A,输出电压可微调的电源。
建议用三个30V输入,15V输出的DC/DC模块。

楼主:
电压要可调的,直接用dc-dc芯片只能稳定在15v吧,我可能一个是14.2v,另外的14.6v。
如果用15v,如何再分成14.2v呢,觉得很难弄

网友A:
DC/DC芯片也有通过外部元件可调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做降压吧,用D2D芯片方案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