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行到延时程序就死机?

楼主(2010-07-20):
        我写的程序运行语句可以,但就是不运行延时程序,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原来是用stc12系列的,改成stc11系列的,就出这问题了。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楼主:
进一步测试,延时程序能进入,就是程序跳出后,不知程序跑到哪里去了,就死机了。软件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c51写的。

网友A:
        我写的程序运行语句可以,但就是不运行延时程序,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原来是用stc12系列的,改成stc11系列的,就出这问题了。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
引用 楼主:

因为写了太多的错别字!

楼主: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for(t=230;t>0;t--)        //  ?
        {
          ;
        }
}
:dizzy:直接晕了,这就是那个延时函数,在另一个单片机用的好好的。这里就不行了。我将打  “?”  的两条语句去了就能运行了,难道for程序不能嵌套?

网友B:
unsigned int t;反汇编看看t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因为该值是临时变量,由于中断的缘故,该变量的值老是被修改而无法到达0。

楼主:
:(已经把程序中大部分都删除了,就留一个延时程序了,真正原因还是没找到啊!这么个小问题,折腾一天了。

网友C:
建议看下网上别人怎么写的延时程序,你这个的看着别扭

网友D:
楼主不知道节约啊,可以用char的要用int。
这种情况下只有看反汇编了。
如果有条件,可以把关键值通过串口上传到PC中看看。

网友E:
考虑狗、中断、和函数重入、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F:
加入:NOP NOP试试。

网友G:
多半是狗的问题 只是楼主做事不严谨 连标题都写错别字 看着别扭

网友H:
我第一反应是卫生巾****

网友I:
基本就是看门狗没设好

网友J:
看一下,这两款芯片的堆栈级 是不是一样多的。如果工作OK的芯片堆栈比工作不OK的多,即是堆栈出混乱

网友D:
……他说风雨中这些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卫生”么?

网友K:
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L:
呵呵,LZ应该不适合写程序,因为不严谨,没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