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SD卡

楼主(2010-07-20):
有没有什么IC用来直接支持USB和SD卡工作的,只要有音频输出来就行了,各位兄台路过知道回下贴。谢谢。

网友A:
你得先说明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能提供电压就工作,解码出音频。

网友B:
应该有的,不过没接触过

网友C:
低价格的ARM芯片有带这种接口的,可以考虑

网友D:
我找到了,有三井和建荣两家在做。自己在网上百度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各朋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