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问题讨论

楼主(2010-07-20):
现在想请教高手,有用过485的,请问如果传输信号时,我没有用双绞线,请问最大能传输多远,波特率2K,我传输的字节也不多,每次不超过100个字节,1MIN传输一次。100M传输可以吗?请高手解答

楼主:
用普通线传输,而且这两根通信线分开比较远

楼主:
没有太多工程经验,请高手分享下经验,我想应该有很多兄弟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
用过网线和双绞线。

网友B:
你要相信RS485总线啊。建议使用专用的电缆,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信号的线损,我们以前在工厂里面布485网络,使用PROFIBUS专用电缆(西门子PLC的总线),在电脑后面用了一个中继器,一共总线长度为800多米,一共挂了64个从设备。

楼主:
我是相信的,但是我周围有几个工程师朋友说,485一般传输不超过500M,超过了就要加中继,而且走线有要求,需要手牵手走线方式,不可以出现星型方式。走普通线最远距离可以达到多远呢?不是双绞线

网友C:
傳輸距離與波特率有關,使用雙絞線作為通信電纜時,理論上2400BPS最大傳輸距離為1800M,9600BPS能800M,19200BPS能傳輸600M。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应用中由于工程方为了节省费用或者由于工程方便,导致这个数据很难达到。我这里就是这个例子,工程方使用非双绞线进行通信。

网友D:
你是一对一的通信吗?之前做过最多1对8通信,baud rate是4800bps,用普通的网线传输100M没问题的,如果是一对多通信接线方式推荐用手牵手方式。

网友E:
回复 楼主:
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9600bps时,最大无中继可达1800米!型号规格: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非铠装)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铠装)

楼主:
不是一对一通信,一对多

网友E:
一对多,一作为主站,多作为从站,连成总线。
不超过300米,可不加终端匹配电阻。

楼主:
现在走线走的是星状,而且没有走屏蔽线,这个就有点问题

楼主(2010-09-10):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用的普通线走的线路,经过测试也是可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