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还是高频干扰?!

楼主:
如图,测量输出电压的噪声发现,输出有一个峰峰值为20mV的正弦波,频率正好是50Hz,很费解,测量正负电源的纹波,都是经过LDO处理的,纹波都在1mV以下啊,这属于震荡么?应该怎么改善呢?谢谢啦!OP换成了OPA827也是一样的...

楼主(2010-07-20):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把光电二极管去掉的话(运放2脚只和电阻和电容连接),那个正弦波还是存在....

网友A:
3脚接个100K电阻到地,
电源也接大地试试。

楼主:
怀疑是地线上面的干扰?那个100K有什么作用啊?这样子会不会在后段出现失调电流引起来的误差啊?
3# awey

楼主:
还有,这个电路的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那么截止频率就是简单的f=1/RC=10KHz么??

楼主:
这个电路,
1,去掉前端的光电二极管的话,电路震荡了!
2,于是在带上光电二极管的情况下,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加上了100K电阻和1uF电容,震荡的更厉害了.....而且波形有点近似于锯齿波了
3,总感觉是这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在放大倍数很大的时候放大器的噪声就比较大了,

网友B:
个人感觉很有可能是工频噪声。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流很小。那里很容易引入干扰

楼主:
这个电路还是想不太明白,看着原理很简单,但是想要把噪声做到很小 真的很难!!毫无思路!这个反馈电阻大一些似乎就不太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