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在线升级

楼主(2010-07-20):
使用.jbc文件对CPLD进行升级时,总是产生Unrecognized device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2020-03-20):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这个。。。
哪家CPLD,什么型号都没有,问的奇怪

顺便说一下,如果需要小封装的CPLD,AGM的 AG1280Q48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