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输出正弦波失真

楼主(2010-07-20):
我在用MAX038做信号发生器,比较古老的片子了。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输出频率设置在1K~40K,但是输出的正弦波明显失真。正半周的峰顶不是圆润的,而是尖的。
期待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是滤波的问题还是杂散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A:
是你没有好好看datasheet的问题。

楼主:
.....老爷子,我确实没有好好看datasheet。。。。。datasheet中讲了布线需要主要的事项,可问题是我已经画出来了啊。。。

网友A:
MAX038是先产生三角波-方波,然后将三角波经折线电路(一种非线性电路)转换成正弦波。
这种折线电路,对三角波的幅度要求很高,必须是符合设计要求的某一个幅度,大了小了都不行。
为此,该芯片上有几个调整引脚,首先必须将三角波调整到对称,然后才可以调整三角波幅度到输出正弦波失真最小。

楼主:
:lol爱死你啦!!!老爷子!我再试试。我的正弦波总是有个波峰或者波谷偏头。

楼主:
老爷子,问题已解决。谢谢。我将占空比固定为0.5,波形好了。

网友B(2010-08-19):
买帐才对哦
俺也很买帐,不仅告诉你怎么做,而且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
LZ也很配合,能将问题的结果告诉大家
这样的帖子应该加分穿裤子,哈哈,俺只能给于口头表场

网友A:
难得老tyw兄青眼有加。
谢过了!

楼主:
补充,MAX038的波形在波谷时不够圆滑,呈锐角,在输出端并接一电容后,波形得到改善。怀疑是叠加了高频。

楼主:
此论坛真的是电子技术人员的天堂、乐土。有如此之多的老工程师,高手亲自指导,有如此之多的资料下载,如果自己成不了高手真的是,太对不起大家了。
衷心感谢maychang老爷子!
衷心感谢老T叔!
衷心感谢此论坛的所有网友,当然,还有站长。

网友C:
补充,MAX038的波形在波谷时不够圆滑,呈锐角,在输出端并接一电容后,波形得到改善。怀疑是叠加了高频。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这是头痛医脚的办法。
波形还有失真,要再查看电路才行。

网友D:
呵呵,不错~

可以作为典范来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