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14调试问题?

楼主(2010-07-20):
新做了一块LPC2114的板子,用H-JTAG调试时,能够检测到内核,但是用H-Flasher“check”时,一直出现“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的错误!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H-JTAG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EasyARM2100开发板上使用正常;
我的JTAG电路的15脚是没有接的,没有用74HC125这个芯片,其他的都和EasyARM2100开发板一样。)

楼主:
另外我把串口1连上电脑,check时偶尔能检测到flash,但是调试程序时会经常中断,check时出现三种情况:“正常”、“Times out!This means something goes wrong!”、“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

楼主:
另外我利用正常时调试一个串口程序,如果用Debug inRAM,串口程序工作正常,如果用Debug inflash,串口程序工作异常。

我怀疑是内部flash坏了,请各位指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貌似是flash坏了,改检测的都检测了

楼主:
这个我换台机器,居然能连上JTAG了。

原来那台机器能连上zlg的板子,连不上我的板子,换一台机器两板子都能连上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