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接收发射芯片PT4302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无正文)

楼主:
问题大大的PT4302的PDF说高电平最小0.9V,低电平最大0.1V呀
我测试时:高电平=3.3V,低电平最大3.2V.为什么???

网友A:
输出电平的值跟负载和负载类型有关,器件手册中所载是极限值,而楼主的测试值要么有误,要么是理解的问题,高低电平的值要用示波器看,先说说你是怎么测试的,负载情况又如何。

楼主:
负载情况:仅仅是一个单片机的I/O端口呀

网友A:
轻载不会影响前级输出电平,那么楼主测的就是平均电压而非什么高低电平,超外差信道在无载波时的输出是随机噪声信号,你用示波器看看就该明白了。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普诚的芯片似乎有对输出信号设置的,至少4316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