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读端点0缓冲区0字节,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0):
圈圈的,D12读端点0缓冲区0字节,如何解决?谢谢。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端点1输出中断。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总线挂起。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端点2输出中断。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1输出中断。
USB端点2输出中断。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端点2输出中断。
USB总线挂起。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点2输入中断。
USB总线复位。

楼主:
圈圈的D12书上说端点0读取的第一个是无效字节,第二个是数据长度,后面是真正的usb数据字节。
但是我要先读8个无效字节,第九个是数据长度,后面是真正的usb数据字节?并且读的不是建立过程的数据包,是普通数据?怎么回事啊?
=============================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AAAA是读建立普通数据。
准备开始读数据长度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j为0,继续读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端点1输出中断。
USB端点1输入中断。
USB总线复位。

网友A:
同楼主问

本人在运行“UsbMouse”例程时(开发环境同00实验板),串口调试助手仅显示:

********************************************************************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通过看00的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USB枚举没有成功,单片机和D12通讯是ok的。问题应该出在D12和PC连接上,但USB接口供电和数据线上22欧姆电阻都正常。
不知这个问题怎么解。能否提供一点思路,多谢了。

网友B:
3楼的问题有可能你的D12没焊好,或者把D+和D-搞反了。
楼主的问题就比较奇怪了,按理说不应该这样的,可能程序哪有点小问题。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就是建立过程的数据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00,昨晚试了一下,确实是数据线焊反了

网友C(2010-10-04):
OO  啊    我也是三楼问题啊  D+  D-   也换了
端点0 就是不中断   还有读缓冲  只有0x80  和  0x40   怎么回事啊

网友D(2011-03-18):
今天也遇到楼上问题了,结果发现时与PC连的22欧电阻没焊好

网友E:
我的问题跟大家有点不同,显示如下,我想问问怎么没有总线复位和挂起啊?谢谢了
your d12 chip's id is:0x1012.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网友E:
问题算是解决了,我在端口0输出中断的最后加了writecommand(0x40);清除标志位后就行了(如下),我想问问大家的程序用不用加的啊?
your d12 chip's id is:0x1012.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总线挂起。
8# snok_sky